有没有用SW2025SP2的

楼主(2025-05-21):
我用SW2025 SP2,每当出错(比如圆角厚,修改父特征,圆角线条没了。报错。卡死)就不动了

网友:
你得说一下你的系统配置和显卡驱动,说不定与那些有关呢?

网友(点评):
I5-14400F,RX6600LE,系统家庭版,驱动没动过

网友:
我这破电脑带个2018P5的都费劲

网友A:
你这电脑配置还是用低版本sw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脑配置还是用低版本sw吧

这配置还不行?除了显卡久了点,有什么问题?再说了,这显卡又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