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25-05-21):
前面提了请教一个问题,提的说法不准确,重新提出,应该是选型软件选型后输出用solidworks,总是提示未安装CAD

网友:
这个选型软件是哪家的?怡和达、米思米还是....我感觉我好像也遇到过

网友:
不建议用SW输出的,直接用导出的三维CAD或者是STP格式,没烦恼

网友:
什么叫“选型后输出用solidworks”?是输出类型选择为solidworks吗?然后提示未安装CAD,所以输出不了?
这样的话应该跟SW软件没关系,是这个选型软件的问题,本身不支持SW输出。可以试下别的输出格式,比如STEP。
(另外问下,是什么选型软件?)

网友:
盲猜你不是向其公司申请的软件,其次你solidworks也是盗版的,然后,你软件版本匹配不对。ok就是这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找找看你插件是安装的还是文件外挂的,或者你软件调用的插件启动了吗

网友:
应该是CAD的插件。
你可以安装个CAD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