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

楼主(2025-05-21):
销轴的设计应该参考什么资料

网友:
过去的图纸,类似的产品

网友:
根据工况计算下即可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主要是要核算它的剪切力吧

网友:
计算最小轴径,画弯矩图,扭矩图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就行吧

网友:
选型应用的话能买标准件买标准件,一般都有性能参数,要非标的话,尺寸公差材料也参考标准件。
具体原理设计核算就看机械手册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下两册,看一下

网友:
GB/T 882-2008 销轴
GB/T 121-1986 销技术条件

网友:
机械手册最全面,在参考类似的铲平

网友(2025-08-18):
十分好的资料

网友:
都有GB标准,不需另行设计

网友:
销轴的设计优先 查标准 → 用手册核算强度 → 按工况选配合。
如果是一般结构件,直接套用国标销轴系列尺寸 就能满足;
如果是传扭或安全件,才需要详细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