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磁铁组装方法的疑问

楼主(2025-05-21):
现有一根钢管,外径35,长度750,需要将强磁磁铁,三个为一组,每一组和下一组同性相斥的往钢管里压装,装完之后再用一个带m8通孔的m34螺丝给钢管拧紧,压到最后一组排斥力大概有300n左右,我们一开始考虑的是用丝杆去推磁铁,推进去之后再用一块挡片挡住,之后再接着压下一组磁铁,但考虑到效率原因,我现在考虑用气缸或者伺服电机来压,但因为排斥力太大,一松开推杆,磁铁就会往外弹出,最后上螺丝还有点困难,这个螺丝特别在他带一个m8的通孔,请问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经验告诉我你的现有钢管应该是不锈钢管,把它插到一截固定的碳钢管里面,间隙不用太大,然后按照你的顺序压装磁铁,很容易安装。

网友A:
入口做个弹簧的开关门不就好了?磁铁进去后门关上,推杆出来,磁铁被门挡住
给你提个醒,磁铁会影响磁性开关。

网友:
大概画了个草图,各位大佬一起看看,楼主这个问题,这样能不能行,

网友B:
一根管子,你总共装几组,磁力确实排斥比较大,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是弄个气缸顶上去,不然人力没装几个就累了,而且很危险,装的越多排斥力越大,最后一组可能都会装下去的时候没按住都会弹出来砸到人,你这个类似于磁力棒,你这问题如果能够详细了解下你的工况,我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效率 ,
半自动 ,还是全自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管子,你总共装几组,磁力确实排斥比较大,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是弄个气缸顶上去,不然人力没装几个就 ...

哥,你好,就是组装磁力棒,现在还是打样阶段,后面应该会量产,目前我们就是在长桌上钻孔安装工装,具体的方案在下图上,本来我想用一个电动推杆,但我们领导说又贵又不安全,说是用推拉式的快速夹具,我觉得这种快夹会不会太费力了点,也不好固定,绿色挡板结构也改成了个扳手一样的挡片,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方法,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口做个弹簧的开关门不就好了?磁铁进去后门关上,推杆出来,磁铁被门挡住
给你提个醒,磁铁会影响磁性开 ...

弹簧门具体是什么样的,能稍微解释一下或发个图片吗,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管子,你总共装几组,磁力确实排斥比较大,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是弄个气缸顶上去,不然人力没装几个就 ...

哥,还在吗,求提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根管子,你总共装几组,磁力确实排斥比较大,如果是批量生产,建议是弄个气缸顶上去,不然人力没装几个就 ...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私下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