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24 SP5打不开STEP文件

楼主(2025-05-22):
SW主页,打开step文件,先显示“正在读取模型”,走完进度条就没有然后了,还是主页,没点其他反应。
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的吗,之前用的SolidWorks2018就能打开,手贱,删除18版本,下载了个2024,就这样了。

网友A:
试一下用左上角第三个图标,从这里打开step文件

网友B:
先打开软件,再打开文件试试

网友C:
这个地方的钩去掉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的钩去掉就好了

上面图片好像没上传成功,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图片好像没上传成功,重发一下

这个方法试过了,没啥改变,还是老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用左上角第三个图标,从这里打开step文件

用左上第三个图标打开文件的话,就是这样显示的。
点开图标后显示图1。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后,显示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软件,再打开文件试试

用左上第三个图标打开文件的话,就是这样显示的。
点开图标后显示图1。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后,显示图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左上第三个图标打开文件的话,就是这样显示的。
点开图标后显示图1。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后,显示图2。 ...

要不你再试试?从AI搜到的

网友(点评):
图没显示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再试试?从AI搜到的

要不你再试试?从网上的AI搜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左上第三个图标打开文件的话,就是这样显示的。
点开图标后显示图1。
选择要打开的文件后,显示图2。 ...

看最下面那个

网友D:
文件是只读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件是只读文件吗?

不是只读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solidworks2024sp5.0版本怎么打开step或者stp文件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solidworks2024SP5.0版本怎么打开step或者stp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