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钉怎么安装

楼主(2025-05-22):
家里防盗窗上的铆钉坏了一个,估计让小偷给摇晃坏的。
虽然画装配图都要标注几个标牌铆钉,也知道铆钉的标准,但我没见过怎么安装。
我这窗户上的铆钉能自己买个铆钉装上去吗?需要什么工具呢?

网友:
防盗窗的应该是膨胀螺丝吧

网友(点评):
不是钉在墙上,好像是连接两个面,一时记不清了,等周日去看看

网友(点评):
如果装不上铆钉我准备拧上个小螺栓和螺母,小偷不带板手也打不开哈

网友:
如果不是墙上的膨胀螺丝,连接铆钉,是通孔就用螺丝螺帽。
如果是盲孔,就是钢丝扎一下吧。铆钉要用到工具。

网友(点评):
我印象中是得有工具,所以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网友(点评):
如果要工具就可能是抽芯铆钉

网友:
抖音之类的视频网站,直接搜铆钉安装,一看就知道

网友(点评):
对,万能的抖音哈

网友:
用拉铆钉,或者普通螺纹的螺钉、螺栓,旋紧后破坏螺纹。

我曾经用红色螺纹锁固胶,拧紧一个M6的螺栓,胶涂多了,结果还没完全拧到底,螺纹胶固化,后来把螺栓拧断,螺帽也没旋下来。

网友(点评):
我也在考虑用普通螺栓螺母加上胶,反正也不拆卸

网友:
好像是个跟枪一样的东西,打进去的吧

网友(点评):
铆钉铝制的,打进去挤压变形铆在上面的,不知道是不是那种

网友(点评):
我印象中是得有工具

网友:
有时候真不怪春哥骂搞设计的啥都不懂,果真有人只知道画图不会干活啊

网友(点评):
我是搞标准的,属于半个技术人员

网友:
只能无语!

网友(点评):
隔行如隔山

网友(点评):
他进这群了,还隔行如隔山。在这群问这样的问题,感觉就是智障。

网友(点评):
你这样的素质太低,搞坏了论坛

网友(点评):
三人行必有我师,你能保证自己无所不能?若不能就免开尊口

网友(点评):
满嘴喷粪显得你自己有多能吗?

网友:
淘宝:拉铆枪。

网友(点评):
就两处,不值当买工具哈

网友:
pdd买把铆钉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