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柱:O型圈挡圈选材

楼主(2025-05-22):
求助,O型圈配PEEK挡圈,是要在什么工况下才会这么搭配

网友A:
工作压力比较大时, 一般用在动密封,防止O RING在压力作用下挤压进间隙,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
PEEK高强度高硬度,成本也高,一般O型圈的挡圈都是四氟之类的

网友B:
个人觉得
挡圈材料有几种 peek尤其适用高温、耐磨、腐蚀的环境 普通环境选择尼龙1010或者ptfe更经济实惠
(聚四氟的耐腐蚀性似乎更好,30mpa以内没有什么腐蚀 尼龙挡圈足以)
实际使用(静密封)更高五六十兆帕都有可能不用 但还是推荐超过30mpa以及动密封加上 起扶正(活塞和活塞杆的间隙)和润滑的作用
因为O型圈受压力或者相对运动中会在槽内(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压力比较大时, 一般用在动密封,防止O RING在压力作用下挤压进间隙,影响使用寿命.

有没有说看到过哪种型号的机器是在用PEEK 做挡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
挡圈材料有几种 peek尤其适用高温、耐磨、腐蚀的环境 普通环境选择尼龙1010或者ptfe更经济实惠
...

有没有说看到过哪种型号的液压缸密封在用PEEK呢

网友:
挡圈有缩小间隙的能力,可以加大机加工公差,从而降低成本。
PEEK材料具有良好的耐高温和机械性能,适用于高温高压环境中的密封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说看到过哪种型号的液压缸密封在用PEEK呢

没见过 因为高温高压带腐蚀的工况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 因为高温高压带腐蚀的工况没接触过

现在也就是看到石油用的多,但是像挖机、液压重锤、液压传动,这些领域就没梳理到用PEEK在做机封 或者活塞耐磨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就是看到石油用的多,但是像挖机、液压重锤、液压传动,这些领域就没梳理到用PEEK在做机封 或者活 ...

这个氟胶和聚酰亚胺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