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橡胶模具,不耐磨咋办?

楼主(2025-05-22):
做了一个橡胶模具,是用在包装机上的一个充气膨胀封袋口的装置,一下小时来回抽拉40-60次,不耐磨,哈样的材质最好?

网友:
元宝大模型的回答:
根据您的使用场景(包装机充气膨胀封袋口装置,每小时抽拉40-60次的高频磨损环境),建议优先考虑以下耐磨橡胶材质及优化方案:

1. 氟橡胶(FKM)

优势:耐高温(-20℃~250℃)、耐油性极佳,动态密封性能优异,抗老化性强,适合高频抽拉场景。
注意点:需避免长期接触蒸汽,低温环境下弹性可能下降,建议选择改性耐寒型氟橡胶。
2. 氢化丁腈橡胶(HNBR)

优势:比普通丁腈橡胶耐磨性提升5倍,耐油性、耐臭氧性更优,适合含油介质的高频摩擦环境。
配方建议:可添加5%-7%耐磨炭黑+3%-5%云母,进一步提升耐磨性。
3. 聚氨酯橡胶(PU)

优势:耐磨性仅次于氟橡胶,抗撕裂性强,成本低于氟橡胶,适合中低油性环境。
注意点:耐高温性较弱(建议工作温度≤120℃),需避免强酸强碱环境。
4. 复合改性方案

基材选择:丁腈橡胶(NBR)为主(占比45%-55%)+ 氢化丁腈橡胶(HNBR)增韧。
填料优化:添加7%耐磨炭黑+3%瓷土增强机械强度,配合聚三氟氯乙烯提升耐腐蚀性。
工艺强化:采用二次硫化工艺,表面进行等离子体处理或聚氨酯涂层,降低摩擦系数

网友:
聚氨酯最耐磨,但是容易受湿度水解。你这个如果考虑低成本就用天然胶+丁苯+顺丁的共混胶

网友:
全氟橡胶或者聚酰亚胺试过么 PV值在10MP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