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隙开在哪里最好?

楼主(2025-05-22):
有一块竖立的钢板,开个圆孔,圆孔里嵌着负载,负载产生红箭头所示的拉力。侧面的绿色是钢板的基座,因为工艺限制,钢板上要开一条缝隙。我认为缝隙向下最不好,因为它最容易导致缝隙张大。而另外两个都一样。大家看是这样吗?

补充内容 (2025-5-23 08:41):
圆孔在钢板中间,到四周边缘的距离相同。

网友:
我认为缝隙在侧边的更容易拉变形。

网友(点评):
不知道开缝宽度和中间圆直径的比例,开缝宽度很小的话第一种是最好的,其次第三种,第二种最容易变形,可以做个受力分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中间的最好,抗变形截面最大,,,,,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

网友:
向上最好

网友:
第三种较好,但有可能第四种更好,开口边锁在基座上。

网友(点评):
第四种等于没有缝隙,肯定最好。

楼主:
说说我的分析。
对第一个,紫色圈是薄弱点,它把两个薄弱点串联了,于是缝隙更容易张大。
对另外两个,黄色圈无贡献,所以它们相同。
不知对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
选3。缝隙细,材料刚性大,1也行。2,掰过橘子吗,力与缝隙垂直,掰得最顺手呀。

网友(点评):
多谢分析!但是对中间这个图,缝隙旁边有一点黄色,会不会缝隙那里正是力最大的?切除了这里,不是更容易变形吗?

网友(点评):
果真是最右边的最好

网友(点评):
为啥我分析结果跟你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样分析是不是少了点什么,那块绿色的基座没作用了,如果假设这钢板是死贴在基座上,那么中间那个受力变形区域是最大的

网友:
做个有限元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
多大点事,把零件做强壮点就完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一看就是非标大佬

网友(点评):
空间够的话,做有限元分析就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