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三叉轴加工问题

楼主(2025-05-23):
如图所示的三叉轴,两头各3个轴120°均布外圆需加工,需要什么设备?有没有供应商推荐。

网友:
任意一台三轴加工中心配分度头都能完成,有四轴自动完成,

网友:
两头用加长顶尖,带端面驱动,这样可以保证轴向定位;角向定位用这6个里面的任意一个,定位可用平行油缸,也可以做Y型死限位,产品装好就拆掉。设备就在3+1加工中心上做

网友:
供应商推荐一楼春哥

网友(点评):
春哥自己加工,介绍费大保健

网友:
车床,肯定也能干。

网友A:
必须设计成一体的吗?

1. 连杆;
2. 两个三叉。

万向节嘛,非常成熟的产品,非常成熟的工艺,且低成本。

应用工况必须要求一体式设计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设计成一体的吗?

1. 连杆;

受力部件,必须一体。联系万向钱潮技术评估说现有设备做不了,锻车磨都不行。

网友:
三台老车床,河北人随便给你搞台专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力部件,必须一体。联系万向钱潮技术评估说现有设备做不了,锻车磨都不行。

一方面,

受力部件,得分析一下受力工况,如果分体然后用合理的方式连接(如焊接)或装配(如过盈、键槽、花键)可以满足,那最好,易于制作,成本低;

另一方面,

如果100%确认只能整体,貌似就得热锻+机加了。
两端的6个轴承位,又要保证形位公差,难。加油吧。

网友:
用四轴,两侧仿形夹具。动力单元一侧加紧另一侧顶紧。套铣外圆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车铣复合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