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齿轮标准加工图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5-05-23):
发现现在的齿轮标准变化太大了,有没有人知道现在的齿轮加工标准图是什么样?以前的老标准图是这样的

网友A:
现在参数表里只要给模数、齿数、和压力角就行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能作为生产用图。

网友(点评):
这么详细了,还不行吗

网友B:
@sgxap666  个人感觉要求太高。
端面跳动要2丝2?
齿面Ra0.8?一个灰铁的齿轮齿面要那么光干嘛?
技术要求写的太少,将来会扯皮。
公法线长度及跨齿数没有写,检验标准怎么定?我们厂的检验员,要把这些都给他们写好。他们自己不会算。
配对齿的基本参数没写。
中心距公差加减3丝?这是几级精度?

网友(点评):
我完全没注意这个

网友:
昨天刚刚出了一个齿轮组装加工图,标注还没有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参数表里只要给模数、齿数、和压力角就行了。

老标准起码也要个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和公差,不然滚齿的工人不知道加工是否到尺寸了,除非是从专门制作齿轮的公司买齿轮。现在新国标将“k跨齿距数改为K相继齿距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xap666  个人感觉要求太高。
端面跳动要2丝2?
齿面Ra0.8?一个灰铁的齿轮齿面要那么光干嘛?

这个是旧国家标准机械制图的应用示例图,主要用来说明相关标准的条文,不宜用作生产图使用

网友:
国家标准机械制图和一线 加工工艺图之间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

网友:
现在的齿轮图除了齿轮的基本参数外,有齿廓及齿向的修形要求,渐开线起始圆、齿根圆直径,齿顶倒角或修缘要求。渗碳热处理表面及心部硬度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