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在工程图进行半标注

楼主(2025-05-23):
请教:想要达到第一张图片中左侧直径半标注的效果,比如直径460和直径390,用inventor怎样实现?谢谢!以及第二张图片,是一个局部放大图,这个直径45又是怎样用inventor进行半标注的?谢谢!

网友A:
过程截图没成功。可以按以下步骤试试。
1.拾取要标注的图素。
2.另外拾取一个同一视图中的图素
3.先不指定尺寸位置,直接点右键,选择线性直径。
4.左键指定尺寸位置。
第2步实在没有合适的,可以进草图画一条线,如果不想显示这条线,可以在这条线的特性中把颜色设为白色。

网友(点评):
用了inventor好多年了,没想到又学到一招,感谢

网友:
第二个图要注意选到圆弧的象限点上,其它的和第一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程截图没成功。可以按以下步骤试试。
1.拾取要标注的图素。
2.另外拾取一个同一视图中的图素

感谢您的指导。我在这里把自己实践的描述一下。先点一下直径的一个侧边,然后点中心线。右键,尺寸类型,线性直径。这样就好了。谢谢!

网友: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截图没成功。可以按以下步骤试试。
1.拾取要标注的图素。
2.另外拾取一个同一视图中的图素

都是被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