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尺是什么材料?

楼主(2025-05-23):
有个直径约 10mm 的轴承,一根带子绕过它往复运动。请问这个带子用什么材料好呢?今天用厚 0.4 宽 8mm 的不锈钢条试了一下,不够柔软。
但是卷尺的那种带子应该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材料,肯定不是不锈钢。

网友:
65Mn或者430的不锈钢吧
你是不是用厚了?

网友:
卷尺一般选用中碳钢或锰钢,厚度为10丝。
楼主选用的是40丝,4倍的厚度。

网友:
你这个可以用不锈钢输送带,淘宝可以定制。

网友:
应该是弹簧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