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自动化整理BOM时,螺钉怎么整理计数

楼主(2025-05-24):
非标自动化整理BOM时,螺钉怎么整理计数。挨个装配螺钉太麻烦,挨个数数容易漏。" s( G1 s  P: G3 J

网友:
同问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
直接不统计,批量买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适合一些公司,有点小公司螺钉的种类备料不那么全。

网友:
统一名称,表格自动统计。。。。

网友(点评):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统一名称是不是螺钉都要在模型上装配上去,那样要是螺钉多的话太麻烦了.

网友A:
每种螺丝各买500枚,装完,多余的丢百宝箱,不够的去百宝箱找找有没有能用的,还不够的话,再买500枚,嘻~

网友(点评):
有的老板会不会不同意?

网友:
我的一贯做法是全部装好,这样设备的三维看起来是完整的,也不容易漏,还可以避免一些干涉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这是全面的办法,就是螺钉多了就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对,正规的公司都这样,小公司赶工期,随便搞,

网友:
03年刚工作的时候,公司是要求输出螺钉平垫弹垫的型号和数量,一个一个查的,当时都是CAD制图;现在都不要求,公司直接批量买的

网友B:
非标这种一般不用统计螺钉吧,

网友(点评):
看老板的---

网友:
要么在前期设计的时候尽量统一下规格,后面出个大致的数量。要么在后期直接装配上,统一生成。

网友:
装配体的时候很多螺丝 都要装配上去吗

网友(点评):
就是不想装才来请教的,毕竟都装配上去太耗工作量了

网友:
批量买。剩的留着用,不够的追加买

网友(点评):
目前就这个方法最省事

网友:
我一般都自己数的。。。。

网友(点评):
自己数比装配快,就是怕有遗漏

网友:
多数两遍

网友:
常用的螺丝批量储备,不常用的单独列出采购

网友:
在库文件插入装配体,就会有计数了。
或者是,螺丝随零件统计。小设备我一般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种螺丝各买500枚,装完,多余的丢百宝箱,不够的去百宝箱找找有没有能用的,还不够的话,再买500枚,嘻~ ...

这才是老设计

网友:
SW有个功能批量装螺丝,只要你安装孔尺寸一致别乱搞,一键装,可以自己设置也可以找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老设计

哈哈,主要螺丝这东西基本上就用那几种,内六角,平头,有时候甚至不买,百宝箱翻一翻都能凑出一套

网友:
上家公司规模比较大,螺钉要求都装好,比较好统计,就是费时费力,螺钉装多了还卡。现在小公司就是每种规格的螺钉装一个进装配体,好在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里有显示,备注里写一下大概的数量就行了,最后材料明细表整个导出

网友:
要么批量买,多的当库存,数的话也要多预留一些,这玩意装配时容易掉

网友:
不装配螺钉的话 螺钉的信息从哪出呢 逻辑上不通啊

网友(点评):
就后期再模型上数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标这种一般不用统计螺钉吧,

非标设备我没看到有几家公司这样弄了

网友D:
1.螺丝螺母做好配置和系列零件设计表
2.配螺丝的孔用特征孔或阵列的方式绘制
3.按照结构模块分不同装配体,螺丝通过特征阵列的方式
4.编制BOM模板,将螺丝螺母按配置名称导出
满足以上步骤,用配合方式导出螺丝也挺方便的。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意,从小模块就配好螺丝,大模块就不是问题。

我常用的标准件都做了系列零件设计表,只有一个模型,在配置里面选规格就是了。

网友(点评):
学到了,非常感谢!这种方法效率会提升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螺丝螺母做好配置和系列零件设计表
2.配螺丝的孔用特征孔或阵列的方式绘制
3.按照结构模块分不同装配体, ...

标准件库能分享吗?需求,多谢

网友:
花那么多工资把螺丝装配上去,可以买几十上百斤螺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准件库能分享吗?需求,多谢

这个可以分享啊,因为模板的原因就是怕你那边导出数据不统一。之前我还往沐风上发过,结果审核没过,那边的审核根本不懂,就说标准件很多了,重复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