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材质的焊接问题

楼主(2025-05-26):
请问各位前辈,SF-1材质的滑条,厚2.4mm,宽7mm,采用焊接方式的话,用什么焊接比较好?

网友A:
为什么要焊,这个用粘不行吗,行业通用,耐磨条不是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焊,这个用粘不行吗,行业通用,耐磨条不是粘吗,

行业需要,粘的不牢靠,一般是采用铜钉钉住,这一次的宽度实在太小,才考虑焊接的。摩擦间隙一般是2.6mm,粘接剂还有一定的厚度。

网友B:
这种复合材料怎么焊接,温度低的锡焊电洛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复合材料怎么焊接,温度低的锡焊电洛铁?

目前考虑激光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