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 9.0的镜像功能存在严重的BUG

楼主(2025-05-26):
Creo 9.0的镜像功能存在严重的BUG,亲测proe5.0、CREO7.0都能镜像的,CREO9.0就是不能镜像,越搞越倒退了,如下图:

源文件附上,供大家验证。这个镜像功能不行,上面的还可以镜像草绘,下图的筋镜像都不行,只能一个个画了,太痛苦了。

网友A:
这个仲么说呢,CREO7之前是没有多实体这个概念的,7.0以后就引入了多实体。。你画的这个两个完全分开的草图接伸的实体块,就属于多实体概念了。但软件处理可能有BUG,灵活将第二个实体变成第二主体,计算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仲么说呢,CREO7之前是没有多实体这个概念的,7.0以后就引入了多实体。。你画的这个两个完全分开的 ...

这个还不属于多实体,因为我全部是在一个实体下建立的啊,并没有新建第二个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仲么说呢,CREO7之前是没有多实体这个概念的,7.0以后就引入了多实体。。你画的这个两个完全分开的 ...

多实体是CREO7.0出现的。creo7.0这么镜像没问题,CREO9.0镜像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仲么说呢,CREO7之前是没有多实体这个概念的,7.0以后就引入了多实体。。你画的这个两个完全分开的 ...

灵活将第二个实体变成第二主体,计算就没问题了——测试了一下,确实没问题了。但是这样不符合逻辑,我本来就是一个实体的,之前CREO7.0也没问题,这个应该是CREO9.0的BUG。也许我用的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