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4和304L、316和316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5-26):
经常遇到不锈钢材料,标注有带L和不带L的区别;请问304和304L、316和316L有什么区别?百度的结果得到不同的结果% c8 Q; x8 x1 E

网友:
L是低碳吧?

网友:
L更耐腐蚀,焊接性更好

网友:
L含碳量≤0.03%

网友:
不带L含碳量≤0.08%

网友:
看GB/T1220-1992,有中美对照

网友:
GB2100-1980老标准中铸件也有304,先看是型材还是铸件

网友:
304L的含碳量比304低一点,强度差不多的,304稍微强一丢丢

网友:
带L的贵

网友:
304L只能用于425℃以下,304可以535℃。。。

网友:
使用上机加不带L,焊接用带L的,焊接性能更好。
其他需要区分的应用场景没遇到过,不了解。

网友:
带“L”的耐腐蚀性能较好,比如,用316L做除尘电极处理酸尘雾能撑半年,不带“L”的只能撑4个月。

网友:
不建议直接百度或AI,还是找权威的资料,比如:标准、学术期刊。

网友A:
附上牌号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上牌号对照表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