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重计算求助

楼主(2025-05-26):
AB长0.24m,重13.5kg;BC长1.400m,重20kg;BD长2.1m;EF长0.7m;ED长0.32m。C处负载40kg,底盘配重要加多少合适呢?(涉及力学计算就很头疼,求大佬指点下)

网友A:
这是主视图还是俯视图?
如果是主视图的话,EF是轮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主视图还是俯视图?
如果是主视图的话,EF是轮子吗?

补充了图片

网友:
一个经典的静力学问题,把所有的负载和质量产生的力矩都合成到F点,那么为了抵抗这个力矩,我还没解出来,假定是1kN/m的力矩,配重想放在EF中点的话,就需要1000/0.35=2857N的力,再换算成质量,再乘上安全系数

我先下班了嘿嘿嘿

网友:
三维模型搞出来就行了呀

网友:
可以参考塔吊的计算方法。其实就是简单的平行力系的计算问题。

网友:
我试着计算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首先确定支点是F点(F点是最可能倾覆的位置),再以F点位置来划分左右两个力矩,左力矩+右力矩=0,则该机构不会倾覆
AB段的重心在F点的左边,左力矩M1=力臂*质量=(0.12+0.35)*13.5=6.345
EF段的重心在F点的左边,假设配重为m,左力矩M2=0.35*m
BC段的重心在F点的右边,所以为右力矩M3=(0.7-0.35)*20=7
C点的负载也为右力矩M4=(1.4-0.35)*40=42
则根据左力矩+右力矩=0原则,M1+M2=M3+M4,则6.345+0.35m=7+42,求出m约为121.8kg,再乘上安全系数1.2。则配重m的安全值为121.8*1.2=146kg

网友:
楼主是做移动式码垛机器人还是复合机器人啊,这个问题挺深奥的,底盘不稳严重影响机械臂的运行速度和精度。

网友:
软件建模完成,设置好材料密度后,软件直接求重心,再调整配重使其位于EF中心线上即可。

网友(点评):
以前是这么做的,看SW里的质心。这次想真正的计算下,有数据支持心里踏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