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好,如上结构是一个支撑结构,白杆在气缸的支撑下绕着A点旋转,蓝色所指的是

楼主(2025-05-27):
各位前辈好,如上结构是一个支撑结构,白杆在气缸的支撑下绕着A点旋转,蓝色所指的是一个夹持机构,想请教一个这个黑色的夹持机构是怎么保证在白杆旋转的过程始终保持水平的?
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平行四边形机构认识不  就是那个东西,固定边对面那杆  一直跟固定边平行

网友A:
加个平行四边形机构

网友B:
平行四杆机构。机械原理上的基础知识 。

网友:
这就是平行四边形结构,同时也叫平面连杆机构。在机械基础中有专门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四杆机构。机械原理上的基础知识 。

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没看明白这个是怎么形成平行四边形机构的

网友:
设计成四连杆机构

网友:
四杆机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没看明白这个是怎么形成平行四边形机构的

你看这个支撑杆,他会是只有一个吗?肯定不是,不然两张图的钢筋支撑位置就明显对不上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下固定面+2支撑摇杆+一对杆的平面四杆

网友:
门口的闸机,平行四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个支撑杆,他会是只有一个吗?肯定不是,不然两张图的钢筋支撑位置就明显对不上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

您看这两个全景图片呢,没看出来是四个杆件呀,只有长杆通过轴承座铰接,带滚轮的支撑部分与长臂单铰接。还望前辈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平行四边形机构

这个是全景图,都是代滚轮的支撑结构可以随着杆件旋转一直保持水平,我没看明白平行四边形机构在哪 还请前辈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