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让钢球转动

楼主(2025-05-27):
如下图,改造一台简易的钢球测量仪,手动变自动,需要让钢球在正交的两个竖直面上转动(非水平转动),每转一次测量一次,每次转动大概90度,测量钢球表面4~5个点。

有什么简易的方法能让钢球转的,转动精度要求不高,80~100度吧。测量精度1μm,因此最好底座是刚性固定的。

网友:
目前只想到轴承齿轮电机,同步带同步带轮电机,让下面的座能转起来

网友:
底座里面设置两个正交得包胶滚轮,用滚轮驱动。

网友(点评):
现在也在考虑这种方式,就是兼容性还有点难搞。两组正交可能布置不下,我是考虑用一组,然后增加个旋转动作

网友:
底座旁边弄两套对开的夹具,让夹具转

网友(点评):
大概理解了,可以考虑下,两套可能难布置,我想用一套夹具,再加个旋转,让夹具绕底座水平面转

网友:
把钢球放在一个方盒子里,就是楼上说的分开式夹具,然后方盒转90很方便

网友(点评):
这每种规格的小球得做一个对应的方盒吧

网友(点评):
这么高的精度,底座最好不要动

网友:
以前我们在圆上穿孔就是用方盒子工装装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