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驱动摆动机构中压力角是图示标注的那个角度吗?知道的群友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2025-05-27):
气缸驱动摆动机构

网友A:
压力角是指不计算摩擦力的情况下,受力方向和运动方向所夹的锐角。这个机构中受力方向没问题就是沿着气缸活塞杆方向,运动方向应该是转轴与铰接点连线的法线方向,也就是运动圆周的切线方向。这个状态压力角很大了

网友:
是指速度方向和受力方向所夹的那个四十多度的锐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角是指不计算摩擦力的情况下,受力方向和运动方向所夹的锐角。这个机构中受力方向没问题就是沿着气缸活 ...

请问一下楼主按照你的描述 图示气缸伸出后 此位置的压力角是角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角是指不计算摩擦力的情况下,受力方向和运动方向所夹的锐角。这个机构中受力方向没问题就是沿着气缸活 ...

数模才开始绘制 感觉这个压力角有点大了 就发出来问问网友
请问楼主按照你的描述压力角是否为图示的角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模才开始绘制 感觉这个压力角有点大了 就发出来问问网友
请问楼主按照你的描述压力角是否为图示的角2
...

是的,马上就要到死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马上就要到死点了

谢谢高工的回复 我在优化一下

网友B:
应该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变化的

这种铰链式的翻转结构压力角是不断变化的  图示是我随意翻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