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省力的手动式推拉杆推荐

楼主(2025-05-27):
我想买一个手动式的推拉杆,将排斥的强磁铁往钢管里推,大概需要两三百牛的力,横向推的,行程15cm左右,想买一个省力一点的,有推荐吗,类似下图这样,或者有没有能实现类似功能的工具推荐

网友A:
做个简单气动的不是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简单气动的不是更方便?

不方便接气

网友:
加长力臂

网友B:
总觉得又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又是广告

真不是,哥,我真找不到图了

网友:
不方便接气管,就用电动的,如果电路也不方便接,那就只能用快夹+加力杆

网友C:
用手动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动液压缸

能给个链接或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链接或图片吗

用手动推拉式夹钳可选台湾嘉刚的(网上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