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计求助

楼主(2025-05-27):
这个工装底部固定在工台上,前后都抵在其他工件上,我想从中间拦腰切开一半,做成开合的结构,从而可以方便产品放入这个工装,请问怎么设计好,需要保证工装上下左右不会晃动,并且打开不会太费时间

网友A:
斜的燕尾槽,,,,

网友(点评):
模具镶件那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的燕尾槽,,,,

能画个草图吗,哥

网友:
无工件图

网友:
斜楔式虎钳,网上搜吧 一大堆

网友:
参考一下模具的斜滑块机构

网友:
中间割开时做个锥度就可以,一半定位销加螺栓固定在底板上,一半装在快夹上。

网友:
能不能直接把工件做成锥度的,这个工装的孔也相应做成锥度,取放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