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机构

楼主(2025-05-28):
请教一下,一般这种连杆机构铰接处都用什么连接,如果杆件较小放不下轴承,除了塞打螺钉还有什么

网友:
直接柱销呗

网友:
哪个平台?

网友:
圆柱销之类的吧

网友A:
这个机构我怎么一眼看过去挺卡的,实际做出来应该是不能用的吧

网友(点评):
对啊,起码滑块板那个铰接销应该放在两导轨中间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构我怎么一眼看过去挺卡的,实际做出来应该是不能用的吧

加工进度高,装配手艺好没问题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公司
至少我这里装完肯定动不了

网友:
目测这个机构会有自锁角,卡得很。

网友:
5楼讲的对

网友:
压力角太大了

网友:
可以自己车个铜套然后跟钢制的销配合。

网友:
销柱加卡簧

网友:
角度太大了吧,容易死,2个滑块在中间与气缸平行时,直接顶死了

网友:
结构不合理,

网友:
会不会卡住,
还不如老虎钳。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