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3D打印与传统车铣减材加工

楼主(2025-05-28):
本人硕士刚毕业,目前从事数控机床行业研发助理岗,想转去金属3D打印行业(SLM、SLS等)。想听一下各位前辈对金属3D打印有何看法,请求各位指点!

网友:
骗忽悠,这个在10年前,我代工这玩意,所有参数掺水100倍,比如精度,宣传0.01,你随便找家,要求1MM,都不可能达到,宣传强度比钢好,哪就对标最差的45钢,哪家打印出来强度能达到45钢的30%?最简单 就是两件对撞,哪个先碎,哪个不行,

你要学会骗忽悠,

你都没见过机床,没有装过机床,怎么研发,忽悠加忽悠就行
很简单 的,问你一个简单问题,通用机床,比如加工中心,线轨和硬轨,哪个难制造,哪个精度高,哪个精度保持时间久,哪个刚性好,哪个加工速度快,
你读了这么多书,你来回答一下这些问题,你上百度,找书,都不是正确的,

网友:
100mm精度0.2mm-0.3mm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