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块结构设计求助

楼主(2025-05-28):
如图,磁铁从右边往钢管里面压,由于是每组排斥着往里面压的,每压一组需要用图中类似绿色的挡块临时挡住,压下一块时再抽开,钢管直径35,磁铁直径33,由于是强磁铁排斥力大概有四五十斤,请问如何设计一个方便且安全的临时挡块结构,最好下面不用开槽

网友:
挡板开个洞

网友:
做个工装套筒呢 统一推进去 用螺杆结构逐步锁紧 完全进去目的管内锁紧螺母
拆掉工装 释放的时候再接上套筒 螺杆逐步释放磁铁斥力 要不然突然释放会不会弹出 磁铁一般也都很脆的

网友:
看过步枪的枪机结构没?对就是那个拉一下打一下的,参考下,把待填充的磁铁当成弹匣的子弹,枪机原理锁定已经推进去的磁铁。如果你觉得有用不用感谢,因为我也是胡说的

网友:
做个倒钩结构的,推的时候顶开,退的时候闭锁

网友:
做个联动机构,杠杆,连杆,斜面之类的,压入时联动挡板打开,退出即关闭。
好奇这玩意啥用途,感觉可以当GUN了,管口一打开不是BIUBIU往外飞啊

网友A:
做白手套?

网友:
参考一下弹夹上料机构  你就会有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白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