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密封条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5-05-28):
请教各位大佬,最近在做一个新的项目,里面需要用到水冷,工艺就是要用冷却板去压带热量的材料让它固定成型,水冷板是900*260的(不要问为什么不分开,因为对方的工艺严重要求底板不能有缝跟孔的存在,要一整个平面)。所以我打算做两个板,一个板上面铣出水路,然后用另外一个板把它盖起来,两者之间铺密封条,密封条我想用直径3的,密封槽尺寸是2.4*4,我想问一下各位大佬,这个密封条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主要是害怕会漏水,使用的压强较小,基本是直接过冷水机,具体的压强没有算,不过应该是0.1MPa内的,两个零件如图所示,一个水冷板,一个盖板(底面是平的)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0NzA4fDVkNmMzMTkyfDE3NjA5MzkwMjl8MHw%3D://574709.png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0NzEwfDQ1MGMyODI2fDE3NjA5MzkwMjl8MHw%3D
下面的是密封条,就是那种用多长就裁剪多长的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c0NzExfDBjNTU3ZDUzfDE3NjA5MzkwMjl8MHw%3D

网友A:
水冷板一般是搅拌摩擦焊一起的,没有用密封条的吧?

网友:
实在不放心最后有缝的地方全打胶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钻三个相通直孔 做U型水路 U型两个口子做螺纹上快插接头 一横做螺纹上堵头堵死

网友:
密封条粘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板一般是搅拌摩擦焊一起的,没有用密封条的吧?

哦,对喔,是可以这样喔,真心感谢你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过成本问题,想先这样试着先,实在不行再找搅拌磨檫焊去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直接钻三个相通直孔 做U型水路 U型两个口子做螺纹上快插接头 一横做螺纹上堵头堵死  ...

900长啊,打算钻10左右的孔,有这么长的钻头吗?

网友:
我们都是用深孔钻,交叉打孔,配水冷机使用。1米多深,深孔钻,用的不是钻头,是刀。

网友:
注意接缝的地方

楼主:
请教一下,接缝的地方需要注意什么,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喔,是可以这样喔,真心感谢你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过成本问题,想先这样试着先,实在不行再找搅拌磨 ...

密封不住的,用不了几天就失效,这问题那问题的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喔,是可以这样喔,真心感谢你提供了一个思路,不过成本问题,想先这样试着先,实在不行再找搅拌磨 ...

那考虑胶黏,FIPG工艺,应该也可行

网友:
这个结构盖板大薄板,变形容易漏。非要这样,盖板在水道内外打两排螺丝啊。

网友:
密封条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接缝的地方需要注意什么,如何处理?

接缝的地方密封带不完整,切的时候斜切,用胶粘好,保证密封带完整

网友:
这个密封条不是闭环的,接头的地方可能不好处理,如果不考虑经常拆修,直接涂胶再盖板打螺丝可能更可靠。

网友:
900长可以考虑用深孔钻打水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