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铸铝模具无法简单一次成型

楼主(2025-05-28):
设计了一个铸铝件,但是在电机安装位置无法一次简单脱模,想求助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更简洁的方式。

首先是铸铝件腔体外侧(电机安装平台):
由于立柱干扰所以无法通过机加工方式,加工平面和定位沉孔。
目前想到的办法就是把立柱拆下来,变成组装件。

其次是腔体内部结构:
内部电机安装通孔周围设计了一圈环形沉孔(要求精度不高),用于安装防水盖,在样板阶段是通过电火花方式加工出来的,但如果批量的话成本比较高。
能想到的别的方法是通过模具镶件,镶件一起脱模,然后再扣下来。

最后是综合考虑:
我觉得内外最好的情况是通过一种解决方式最省成本,比如内外都机加工,或者内外都镶件,或者有其他我不知道的加工方式、或者巧妙办法。

网友A:
如果是塑胶模是可以通过斜顶滑块的方式出模的,铸铝模不太适合。建议把这一块区域另拆分成一个钢铁嵌件,压铸时嵌入。

网友B:
做个通孔,做完了铆个冲压件上去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塑胶模是可以通过斜顶滑块的方式出模的,铸铝模不太适合。建议把这一块区域另拆分成一个钢铁嵌件,压 ...

好的,和做模具的讨论一下这个方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通孔,做完了铆个冲压件上去防水,

之前也有考虑过这个方案,我找模具厂家再研究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