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1方程式语法格式不正确

楼主(2025-05-28):
sw2021,系统是win10,在装配体下,添加方程式,出现"语法格式不正确"。但是同样的代码,在零件下,就不会出现提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输入了中文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入了中文符号?

都是英文格式下的

网友:
头一次见你这么用的,这里不是都输数值,中文备注写在评论的嘛。

网友:
仔细检查下你自定义属性里代码完整性,这里报错是因为你代码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