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m表导出的excel有些零件不显示

楼主(2025-05-28):
在inventor里,bom表里某个子装配体的零件不显示。仅零件禁用已经改为启用。在bom的模型数据这一列,展开项目可以看见我的子装配体里的零件,导出excel却没有这些零件。请问大家遇上过这种情况吗?可知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看下组合的属性文档是不改成不可拆分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组合的属性文档是不改成不可拆分件了

您好,请教您,组合的属性文档在哪儿看?刚接触不长时间不太明白。😓

网友(2025-07-31):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教您,组合的属性文档在哪儿看?刚接触不长时间不太明白。😓

注意零部件的属性,在结构BOM中不可拆分件是不显示子零件的(一般焊接件默认不可拆分),虚拟件是不显示当前零件的只显示子零件。参考件是不出现在BOM里的,只会出现在模型表里。

网友:
看看你消失的那个文件属性里面,零件代号是否忘记修改,跟其他的重复了,重复的会合并到其他的零件里面,数量也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