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的谜底

楼主(2025-05-28):
几天前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估计没几个人能够回答,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正确回答,大家都不愿意看书了,我已经说明是新GB了,就是没有一个人去看。说一个往事,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出这题了:很多年前,有次有个工人加工我画的图上的螺纹,螺纹孔松松垮垮,我就问他为什么搞成这样,他就怼我说图纸上这个螺纹没标公差,从此以后我图纸上的螺纹孔就不敢不标公差了,怕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说不清。现在按新的GB,螺纹在图纸上没标公差,但实际上是一个中等精度的公差

网友:
’但实际上是一个中等精度的公差‘’以前也叫自由公差

网友:
未注的螺纹公差在标准里面规定,这标准已使用很多年了,不了解的人好像不多了,即使不知道干活时也得问

网友:
基本上我们出图的时候,是不省略这个螺纹公差的。内螺纹就标M24-6H,外螺纹就标M24-6g。这样品质也会用通止规检查大于M12的螺纹孔。如果省略的也算,那左右旋,旋合长度,单导程,都有相应的默认规定。或者是在技术要求里写上,未注螺纹公差等级是多少,那在图纸里就不再标了。

网友:
怀疑是这个工人是活没干好在甩锅,要么你和他有一个人是新来的,工人不可能突然有一天提出来说螺纹没标公差

网友(点评):
我感觉是工人故意这么干的,要么有过节要么有一个是新来的

网友:
没有卵用的事何必浪费时间,有用时,自然有人会翻字典

网友:
别说车间工人,有多少工程师还在意螺纹公差?
螺纹孔松了最多就是说你底孔打大了,螺纹孔紧了就说你丝锥磨损了。
大家都知道1+1=2,谁还深究为什么等于2

网友:
螺纹常用的标准有:
GB/T 3-1997  普通螺纹收尾、肩距、退刀槽和倒角

GB/T 152.1-1988 紧固件 铆钉用通孔

GB/T 152.2-2014  紧固件  沉头螺钉用沉孔

GB/T 152.3-1988 紧固件 圆柱头用沉孔

GB/T 152.4-1988 紧固件 六角头螺栓和六角螺母用沉孔

GB/T 193-2003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 196-2003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7-2018   普通螺纹 公差

GB/T 5277-1985 紧固件 螺栓和螺钉通孔

GB/T 7306.1-2000  55° 密封管螺纹  第 1 部分  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2000  55° 密封管螺纹  第 2 部分  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7-2001 55° 非密封管螺纹

网友:
学习了  也说明车间师傅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