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指教

楼主(2025-05-29):
各位前辈们,请教一个问题。有使用到丝杆或者导轨的都有什么设备呢?
精确的机器,不是行业。谢谢,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车床、铣床、龙门刨床等

网友:
车、铣、刨、磨

网友A:
很多啊,只要是稍微有点定位精度要求的,都有用到这些啊。

网友:
数控机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啊,只要是稍微有点定位精度要求的,都有用到这些啊。

精确到机器,例如精雕机,缝纫设备,SMT周边,3C设备,激光机,绕线机,UV打印机,3D打印机等

网友:
这种贴有意义?

网友:
机床 自动化设备

网友:
有运动导向的基本都有吧

网友:
有直线运动基本都要用到。

网友:
这个问题跟问啥设备上能用到电磁阀一样,纯纯的开放式问题,没有讨论的意义。

另外我猜楼主是导轨销售员

网友:
这么讲吧 有导轨的地方或者导向的地方

网友:
将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时大多都需要

网友:
啥行业都有吧,只要需要稍微精确导向的

网友:
啥非标设备上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