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让小球转动的设计

楼主(2025-05-29):
原贴:求助:如何让钢球转动
http://www.cmiw.cn/thread-1081391-1-1.html
(图1)
设计了两种方案
方案一:如图2,采用压住小球搓动的方式让球转动,两组气缸垂直布置,用手测试了一下感觉可行,球能轻松转动,转动角度靠调整下方滑台气缸的行程。结构简单,成本低,转动精度较低,可靠性待验证。

方案二:如图3,用电机驱动方式,共3个动力,对中夹持动力、球旋转动力、转台旋转动力,均采用28步进电机。结构稍复杂,成本高一些,但精度和可靠性应该更高。

现在打算先试下第一种成本较低的方式,可行的话就不试第二种了。
(另外,之前有小伙伴提到的在球下方设置包胶滚轮,托着球转的方式,实际画图发现结构太小不好弄,兼容直径8-30的球很难做到)

图1

图1

图2(方案一)

图2(方案一)

图3(方案二)

图3(方案二)

网友:
这有毛线的精度,
测量精度1um, 就这。

网友(点评):
有标准球,跟标准球比对精度不就有了,只要测量头的精度够就可以

网友:
测量小球直径么?

网友A:
改治具吧,直接吸盘吸住钢球一个面,用四个探针一下子测4个面。可以改成全自动检测流水线

网友(点评):
就是客户不想重做,要改现有的

网友:
几轴联动,精度0.001?坐等大佬们方案,学习学习

网友:
坐等大佬们方案,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治具吧,直接吸盘吸住钢球一个面,用四个探针一下子测4个面。可以改成全自动检测流水线 ...

靠谱,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治具吧,直接吸盘吸住钢球一个面,用四个探针一下子测4个面。可以改成全自动检测流水线 ...

请教 以下,这四个探针是在三坐标测量机上一起安装吗?如何测量?没用过三坐标测量机,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小球放在镂空治具上,正方形6个面探针,一下子可以测六个面,类似三个卡尺测量尺寸

网友:
用吸盘带动钢球旋转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也考虑过,但要兼容不同尺寸,机械结构其实也挺麻烦的

网友:
第一种,坑太浅,会不会把滚珠措出来,就算能措,你精度要求这么,会把治具干废。
第二种,你的下面转台能保证0.001的精度吗?

网友(点评):
第一种,手动试了感觉不会搓出来,时间长了确实可能会影响治具,但我想每隔一段时间用标准球校验一次应该问题不大。第二种是转台转,治具不转,治具固定在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