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2问题:关于外径1.6mm的毛细管切割问题。

楼主(2025-05-29):
先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背景:外购毛细管(φ1.6),根据自己长度要求切割。(自己无专业切割设备)
用途:管子与标准接头结合用在高压通气(3-8MPA之间)。见下图

现工艺:剪刀自己切断后砂轮打磨,再用针通穿打磨导致的封堵。
缺陷:端面不平,效率低,打磨发热严重不宜手夹持、通针操作不安全。
问题1、这种304毛细管要求切割后断片(端面,见下图),有什么简易的切割工具吗?如果没有专业切割工具是?

问题2:如果做不到上图效果,按照下图(在友商设备上拍摄的)的端面,用什么样的设备切割?

楼主:
图片见附件

网友:
不是有毛细圆管激光切割机

网友:
你这有台阶啊  是走心机走的吧?

网友:
安捷伦切管器

网友:
淘宝搜索割管器

网友:
手动旋转切管器。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割管器没有切这么小的吧

网友:
激光切或是快走丝切吧

网友(点评):
线切割是好办法,激光切割依然有毛刺。

网友:
金刚石锯条,试试看。
风筝线也行。

网友:
某东某宝某多搜不锈钢管切管器,大把

网友:
毛细钳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可以搜一下

网友:
问问HIP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