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设备用直线轴承座是否合理

楼主(2025-05-30):
各位老大:

             看到一个提升设备用的都是直线轴承座,一般直线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不能承受径向力吧?
    是不是应该换成无油衬套更加合理些;   有没有做过的大佬看看这样用是否合理,十分感谢感谢

网友:
直径轴承承受的是径向力,不是轴向力,行不行看承受的径向力有没有过载。

网友A:
得看你的负载,老是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的负载大,可能不能用,啥导轨都不能用

你要求的精度高,这种导轨肯定不合适。

你这个气缸,轴两头固定的板换成钢件,或者铝件,省材料不是这么省的,导轨两两之间因为你钣金不平行,但是搞死人。钣金哪有什么精度,钣金就只有一个作用,外观件,起到装饰和防护,再就是传感器的档片,再就是拖链的托板,钣金没啥精度,你这个举升,再没精度,你也不能用钣金件去做运动轴的托板。

X向的气缸放到地面,在Z板做斜肋,固定到X轴上,看看工厂叉车。

轮椅就是X轴,Z向上带着插齿。

网友(点评):
这才是最中肯的解答

网友:
用一次两次没事,时间长了应该会卡

网友:
你这机构看着好别扭啊,就靠两个轴拖住上下两平面,感觉固定在侧面是不是好点。气缸也不是浮动的。这种轴承供应商有径向力和轴向力的,算一下就行嘛。

网友:
直线轴承导向用的,怎么承受轴向力?
径向力当然可以承受,看你力的大小

楼主:
可能也是方案图,网上下的还要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负载,老是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你的负载大,可能不能用,啥导轨都不能用

他这是和装配有仇

网友:
换直线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