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结构哪种可靠性最强

楼主(2025-05-30):
RT,最近想网上买升降桌子打游戏,都是单立柱的升降结构,便宜的材料薄没强度,厚的也太贵了,也不符合个人习惯。所以问问有没有这方面大哥,给个建议,想自己做一个升降结构,稳固一点,成本地点。桌面承重300斤左右 桌面120*70CM,升降高度60-80CM。放置桌面的材料打算用40铝型材做个框架,左右升降机构同步升降。压在桌面一边不会侧翻。

补充内容 (2025-5-30 16:57):
感谢各位建议,最终选择乞丐套餐,买四根调节腿,几十块钱解决了。

网友:
抖音上不是又现成额案例么

网友A:
不就是电推杆么,但是DIY这种不如买成品电动桌腿了

网友:
自己拼多多  或者1688上找商家   一对一精准 给你解决方案 物美价廉

网友B:
啥玩意?称重300斤,你是想做单人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电推杆么,但是DIY这种不如买成品电动桌腿了

有推荐吗?确实自己做成本估计也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玩意?称重300斤,你是想做单人床吧。

桌面东西多,加上自身重量

网友C:
自己用滚珠丝杆啊

齿轮齿条也行,但是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推荐吗?确实自己做成本估计也不低

没有推荐,只有淘宝找了。可以单独买桌腿,然后拼一张喜欢的桌面就好了

网友:
淘宝买吧,几百块钱,承重就算了

网友:
自己DIY买点铝型材组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玩意?称重300斤,你是想做单人床吧。

我也觉得双人床

网友:
我还以为设备上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滚珠丝杆啊

齿条自锁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