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行程丝杠的护盖钣金变形

楼主(2025-05-30):
如图,丝杠护盖钣金中段下榻变形,听闻有一种中间可以支撑的方式,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钣金做厚 折点边 在做点加强筋

网友(点评):
做厚可以,加强筋感觉是没什么效果

网友(点评):
意见很中肯,平时差不多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在滑块上方,护盖下方加两个支撑轮,很多长行程模组都这么做

网友(点评):
支撑轮跟着滑座一起动吗

网友:
可以做纵向压筋加强吧,薄板,增加刚性

网友(点评):
多少米?我最近经常做3米长的丝杠,然后钣金下垂严重,都是直接淘宝买15*200规格的铝型材,做盖板,效果杠杠的

网友:
钣金加厚或加筋板。

网友:
空间这么空旷,在附近型材上加个支撑板撑一下钣金盖板

网友:
做成折叠式

楼主:
https://www.yhdfa.com/products/JX-ATS05?productModel=ATS05-HG118-L2000
了解了一下,怡合达有卖模组型材

网友:
应该做一个滑动的支撑吧。

网友:
反正我干机床,这种钣金是折叠式的,每一层底部有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