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材料列方程式的编辑

楼主(2025-05-30):
如题,想在明细表材料列里编个方程式。 明细里有零件,焊接件,还有外购件,还有一些标准件。比如螺钉 他的材料列应该填写性能等级,例如8.8级。

现在编了个方程式

=IF(“机械性能等级”=“”,“”,“机械性能等级”)

意思是果存在机械性能等级,就填写机械性能等级里面的具体内容。 可是显示是公式本身,而不是计算结果。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另外说明的是"机械性能等级‘这个出在在零件的自定义选项卡中的配置特定中,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螺钉 是从大工程师下的 。还请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想法是,在材料列里进行多重选择,不用对下来的标准件,外购件进行再加工。

网友A:
没用过,豆包说的

=IF([机械性能等级]="","",[机械性能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豆包说的

=IF([机械性能等级]="","",[机械性能等级])

要加方括号吗? 我试试.

=IF([机械性能
等级]="","",
[机械性能等级
])

还是不行。

网友B:
楼主成功了吗?都不知道明细表里还能加方程呢

网友C:
不要作方程式,看有没有别人做好的宏,没有的话,老老实实用手敲。

我23年闲的没事,就画了个机架,方通机架,型材上罩,细节都完善了。用的方程式,长度从一米乘一米,到3米✖️3米,只要输入长宽高,全部自动跟着走,3米✖️3米的时候,门板是4个门板,3个竖格挡,1米✖️1米的时候,就只有一个格挡。美得很,

上周要出方案,我准备用,结果自己怎么编的方程,我忘了。

那个尺寸一点,都是只读模式,不可编辑。

我要删掉尺寸,我都不知道怎么删。

最后又花了一个晚上,一个一个尺寸删掉,

网友C:
出错的大概率,我猜,是你自定义配置里面没有设置,

如果你自定义配置有等级这个选项,组装表里面也会自动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作方程式,看有没有别人做好的宏,没有的话,老老实实用手敲。

我23年闲的没事,就画了个机架,方通机 ...

你这个是遇到坑,绕道走,也是一种好办法。 目前我还不想绕,想填一下这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错的大概率,我猜,是你自定义配置里面没有设置,

如果你自定义配置有等级这个选项,组装表里面也会自动 ...

如图片所示。 在自定义选项卡下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配置待定里面是有的。

同样的情况,在明细表前面第一列,取图号或者国标号那里是可以取到 配置待定里面的国标号的。

这是个内六角螺钉 ,大工程师里面下载来的。 大家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片所示。 在自定义选项卡下面,什么也没有。 但是配置待定里面是有的。

补一下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成功了吗?都不知道明细表里还能加方程呢

第一列,代号列,是成功的。

如果是自制件,说填代号。 标准件就填国标号。 外购件也是代码。

楼主:
MMD .终于试成功了 。 语法错误。

IF(条件;真时值; 假时值)  中间的分隔符是分号;不是通常的逗号, :@

网友D:
用自定义属性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自定义属性不就好了

各种不同的零件(标准件)有着不同的自定义内容,我要做有条件的筛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