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向一个点的倾斜面

楼主(2025-05-30):
从4号位置排水,客户想要那种2-3与1-4有斜度,同时1-2有3-4还要有斜度,这种效果在SolidWorks怎么画出来?

补充内容 (2025-5-30 21:49):
按照9楼的步骤达到需要的效果,因水平有限有些区友发的看不懂....

网友A:
拔模应该可以吧

网友(点评):
是带孔的那个面要倾斜的效果

网友:
没实操过,不过做四个点生成曲面,或者两次拔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模应该可以吧

这种吗?

网友(点评):
一直转圈圈看不到图

网友:
把面分割成4个面。然后做曲面。

网友:
可以试试组合切除

网友:
首先,草图画个矩形。

第二步,做第二个基准面,在第二个基准面画个排水的小圆孔。

第三步,选取两个草图,用那什么命令,就拉伸旁边的那个操作,把这两个做成一个实体。

第四步,在矩形面在拉伸出钣金折弯边。

第五部,抽壳。

第六步,把排水孔切除出来。

网友(点评):
按照楼主的描述,应该是钣金经典的天圆地方的做法。

网友:
用面编辑就可以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Y411W7GW/?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d71af6eb32533599d5261094d715ab99

网友(点评):
曲线换成直线,还更简单

网友(点评):
感谢,用这个办法达到需要的效果。

网友B:
我这个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好多年没有使用这种奇怪的放样功能了,不怎么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不知道是否符合要求,好多年没有使用这种奇怪的放样功能了,不怎么会了。

大概是这种效果,步骤是按9楼给的方法。

网友:
这样不知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点评):
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大概试了一下比9楼的方法省了很多步骤

网友(2025-07-15):
放样曲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