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25-05-30):
我在前视基准面的平行面中画草图,样条曲线,退出草图后,样条曲线不显示在草图基准面里面了,怎么回事,不明白原因。

红箭头所指就是样条曲线

请各位大侠说明原因

网友:
是不是开了3D草图

网友:
右键草图→编辑草图平面,重新选基准面

网友:
点左边装配树中的草图,点显示

网友:
你自己屏蔽了把?看看眼睛图标,显示所有类型中有没有把草图屏蔽

网友:
你想看见前世视基准面上的草图,那必须是前视基准面与屏幕平行,如果你让前视基准面与屏幕垂直,你看个6啊。

补充内容 (2025-6-1 12:13):
起码是在回复楼主提问。显然比你这个家伙懂,他妈了个逼的,不懂还瞎鸡巴叫啥。

网友:
3D草图了吧

楼主:
我是在基准面1内画样条曲线,怎么样条曲线不在基准面1内,明面离基准面1很远
草图2是以基准面1定义的

补充内容 (2025-6-1 13:55):
我是在基准面1内画样条曲线,怎么样条曲线不在基准面1内,明显离基准面1很远
草图2是以基准面1定义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你以为是在基准面1画的,但是程序执行的时候却是画在其他基本面上的,要不你可以点开看它的基准面是在哪儿?

楼主:
我在基准面里画样条曲线,它是显示的,我退出草图,样条曲线就不显示了

楼主:
样条曲线不是显示在基准面1里

楼主:
我退出草图后,旋转视图,样条曲线还会被遮挡住一部分

楼主:
谁在6楼补充内容里骂人,这不太好吧,怎么群主不审查就让骂人话通过了????

网友:
你用的不是正版软件吧。。。。。。像咱位用D版的,就没你这问题。

正版软件需要优化,所以还是用D版的吧。

网友:
依稀记得:如果电脑是集显,会出现这种问题。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把我画的原图文件也发上来吧,我用的是solidwork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