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 10064有对应的国标吗?或者ISO 10064的中文版哪里可以下载?

楼主(2025-05-30):
ISO 10064有对应的国标吗?或者ISO 10064的中文版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百度就可以

网友:
10064好像有好几个标准,我以10064-4为例
GB/Z 18620.4-2008等同于ISO/TR 10064-4:1998,这个在国标的首页可以看到。
对于大部分的ISO标准都有GB标准对应,而且GB标准的首页会有与ISO标准的关系, IDT标识等同,MOD标识有修改,而且第二页一般也会有具体差异的说明。
当有ISO标准,需要知道GB标准号的时候,基本上在Bing或百度敲如ISO的标准号然后+空格+GB,基本上出来的前几个就是GB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