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螺母好还是一体打印好?

楼主(2025-05-30):
要 3D 打印个东西,材质是 ABS 或者 PA12-CF。

该物上需要一段长约 15mm 的 M10 螺孔,注意该孔是突出在外面的,烟囱一样,并非嵌在打印的东西里面。
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不打印这个孔,用高度 15mm 的 M10 螺母粘在东西上。螺母粘接面可能要磨平以便上胶。

另一个办法是把孔一起打印出来,再手动攻丝。

评价的标准就是强度。办法一是怕粘接脱落,办法二是怕打印件折断。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 ABS 或者 PA12-CF 和金属的粘接问题,只要能粘牢则绝对是办法一更好。
请问大家的观点?

网友:
【1】你这分析思路有问题,用金属件思路设计塑料件。
【2】假如你必须使用这个M10*1.5的螺纹,那你最好先打印一根突出的圆管,管边上做些加强筋,然后将螺母镶嵌进去。螺母是否要这么长,也是个问题,GB螺母行不行?
【3】假如你要攻螺纹,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塑料材质软,牙深不够,受不了力。
【4】假如仅仅是紧固连接,载荷也不大,更不经常拆,那就使用适配塑料的金属自攻螺钉(牙距大牙扁平),按照标准预留标准内径的圆孔即可。
【5】最后你还是想粘,那就在你的零件本体上挖个坑,预埋一截螺母进入,只粘螺母底面是不行的。

网友(点评):
多谢提醒,还是考虑预埋件。

网友:
对于螺母结构设计这些,我不懂,但是如果用到胶水粘接,我可以给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