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足机器人的腿部是什么工艺?

楼主(2025-05-31):
四足机器人的腿部是什么工艺?是铸造还是机加?还是增材制造?

网友:
你看图也知道这腿都是组装出来的,他能是那么一体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A:
肯定是3D打印的,歼20都3D的打的,现在3D打印技术做机器人,主要优点是强度高,比钛合金强度高10倍,比碳纤维轻1倍,只有3D打印才能做出 个出来,不要信什么铸造, 这种200年前的技术,早淘汰了,现在华为汽车,都是3D打印的,特思拉也开始用3D打印造车身,强度高,重量轻,关键是成本低,只要传统的10%成本,不用模具,只要设计出来,执行打印就委,几秒就出成品,摆脱传统复杂的工艺,为工厂节省成本,为工程师的创造力做出成品,只要工程师有想法,3D打印就能实现,听说,日本东京医学院,都开始用3D打印打印器官,移殖器官以前是要供体,现在只要有个细胞就行,比如病人要换心,只要心脏有一个活的细胞,放入打印机,打印机就执行复制打印,30秒打印出一个跟本人一样的心脏,完全不排异,

网友(点评):
我还真信了

网友(点评):
我也不信

网友:
镁铝合金、碳纤等轻质材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3D打印的,歼20都3D的打的,现在3D打印技术做机器人,主要优点是强度高,比钛合金强度高10倍,比碳纤 ...

我都是用泥巴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泥巴捏,

泥巴也是高级货,成本太高了,不适用

网友:
钢塑泥了解一下,平时像泥,成型后比钢还硬。

网友(点评):
但它本质是修补剂呀或者粘合剂,不是把它单独作为一种建筑材料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