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面处理清槽方法

楼主(2025-06-01):
工厂的酸洗、磷皂化槽都是人工清槽,想升升级,求教一下,有哪些改造方案,节省人工,投资少一点

网友:
化学清洗,就是成本可能高

网友:
要是清沉淀物,可以参考游泳池的清扫方法。。。

网友A:
加过滤泵,生产过程中做流动循环,这样不容易沉底,而且药液维护更方便,就是高温泵浦稍微有点小贵,还需要做一个副槽

如果只是要清洗槽体,高压水枪吧,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过滤泵,生产过程中做流动循环,这样不容易沉底,而且药液维护更方便,就是高温泵浦稍微有点小贵,还需要 ...

流动循环会不会把渣弄得翻起来,搞得材料上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动循环会不会把渣弄得翻起来,搞得材料上都是

过滤过滤,流动循环的同时过滤,让渣都不沉降,直接被过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