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吨袋原料倒置取料装置设计方案

楼主(2025-06-01):
项目背景说明:
我们是肥料厂生产一线的工人,车间原料采用吨袋包装,袋子顶部有吊带和一个开口,平时用叉车把吨袋吊起悬空,再人工割开袋底让物料流出。但目前公司要求吨袋要重复使用、不得破坏袋体,因此原有“割袋取料”的方式不能用了。
  现在需要设置一种简易装置/结构方案,配合叉车使用,让吨袋倒立后,从原有顶部开口出料,实现以下目标:
  1. 让吨袋倒立,物料自然从顶部开口流出;
  2. 不破坏吨袋,便于原料回收后重复使用袋子;
  3. 配合叉车作业,可在车间快速装卸;
  4. 使用材料最好是:轻质可移动结构(如绑带、滑轮、简易框架等);
  5. 整体结构需简单、安全、低成本,工人能现场操作。
  6.吨袋原料重量一般在1.2吨至2吨之间,宽度1.2m左右,高度1.4m左右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建议,用下卸料口吨袋。简单便宜好用的设备不好造。
我厂每天刮包吨袋大约80个,

网友:
订制8吊扣吨包,,,,,,或者下卸料口,,,,,

楼主:
我们是买回来的原料,这是原料供应商的吨袋

楼主:
这是从外面买回来的原料,原料供应商的吨袋,

网友:
和供应商沟通  有这种想法的估计不止你们一家

网友:
抛个砖:焊个框架,袋子和框架之间用钩子之类的方式连起来,然后把这个框架作为一个摇篮,一边一根轴连接到基座上,人工通过滑轮拉动一侧进行翻转倾倒。

网友A:
采用有下卸料口的吨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有下卸料口的吨袋。

这是原料厂家的吨袋,以前都割破不要了,现在要回收,必然是抠逼。不可能改下料口的吨袋。

最节省的办法,就是lz厂家,在卸料场修一个圆柱形水泥柱,高度1.5米;叉车叉起吨袋,升高3米,将吨袋放在水泥柱顶部。

然后人工回收吨袋,残余料重两个女工就能完成剩余的清理。

该方案成本最低,立竿见影。

网友(点评):
国外的农场施肥就是你这种思路,吊到固定处相当于下漏斗出料用管道抽到施肥车里。

网友(点评):
人工回收吨袋的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感谢大佬点评

网友(点评):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想用机械解决问题,比如类似倾翻机构。既然是化肥,就是容易流动的,勾住边,就可以倒出来,逐渐转动角度180度左右。类似的方案

网友(点评):
也可以参考炼钢的倒钢水的那种结构,钓在半空进行

网友(点评):
这个跟使用场合还有很大的关系,选择合适的方法吧,应该方案有很多的

网友:
搞个卸料台,配合人工作业 。

网友:
参考PIAB真空输送的方案,可以选择锥料仓+真空输送的方式:

想省钱的话,直接就安排个工人拿个料枪,吨袋怼进去就行。这个PIAB案例:活性炭真空投料现场

网友:
这个一线工人最有发方权

网友:
抛个砖

大框套小框
小框挂料包
查车提钢缆
小框歪歪歪

网友:
用螺旋输送机。

网友(2025-07-14):
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加我,一起讨论,xzffdzy,备注‘’吨袋倒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