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丝工艺的难题求教

楼主(2025-06-02):
现在开发一款产品,但是其中的梯形丝杆的量产工艺需要采用滚丝工艺,可的牙形精度特别是牙型角一直满足不了要求,由于滚丝工艺接触较少,现在一直对滚丝机、滚丝轮、以及调试工艺问题都纠结的怀疑人生了,有没有哪位大哥出来聊几句,给点方向思路?

网友:
设备,热处理,就 两个,滚不出,哪就是模具不行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面也是大问题,现在轮子也没达到要求,目前牙型和模具也有点对不上

网友:
不懂,为啥不用旋风铣

网友(点评):
旋风铣成本高

网友:
这种第一你要选对丝杆材质,退火工艺,挤压,用挤压在到强度,校直检测出货

无非就是材质,挤压设备,模具,这三者搞定就行,没什么难的,
模具要试,不是理论,就是挤出来后,根据挤出的丝杆几何参数,优化模具,
这个我在早年干过 个事,就是搓丝工,

网友(点评):
没这么简单,我们本身也有做搓丝,滚丝,不过螺纹要求没这么高。还有一个难点热处理后变形量控制。

网友:
T形丝杆,如果牙型太大了,根本就不适合滚扎工艺,因为变形太大了,牙型太小,又体现不出T形丝杆的优点,还是改改牙型吧.

网友(点评):
牙形Tr16x2,您觉得适合滚丝吗?

网友:
这么小的牙型,有什么意义呢?一般T型螺纹是起传动功能的,而不是紧固功能的,所以对牙形的要求较高,你这么小的牙型首先对牙底的形状就很难达到的。

网友(点评):
也是传动力和自锁作用,现在最大的难度滚丝或机加牙型角精度不够高,表现硬化层处理后后变形问题

网友:
工艺选择错误,累死调机的啊 !
梯形的螺纹,最好选用旋风铣,可以去查查。

网友(点评):
我们目前做旋风铣,量产方案想做滚压

网友:
滚压后面不进行精加工吗?仅仅靠滚压来保证精度不现实哦,一个变形回弹,一个热处理变形就够呛。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困难点,滚压前滚压后的热处理工艺也是难题

网友(点评):
热处理后弯曲变形可以用矫直机矫直,螺牙几何精度的话怕还是要磨一下哦。

网友(点评):
一次热处理后直线度不好,一压就断,磨一下成本就上来了

网友:
对轮的相互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