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迪工具集画锥齿轮出错

楼主(2025-06-03):
请教:用迈迪工具集画锥齿轮出错

       尝试用迈迪工具集画锥齿轮老是出错,修改默认模数后,画出来的齿轮就不对了,而且不能修改齿轮齿宽,总是提示齿宽过大。
       迈迪工具集是V6版本,SW2023版。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网友:
当然是把多的切掉,让它看起来正常一些嘛。

网友(点评):
齿轮本身是错的,不是多了或者少了的问题

网友:
https://www.123865.com/s/OfbYjv-mCt4H?提取码:9dlp
用我之前分享这个软件试试呢 个人认为比麦迪好

网友(点评):
试了一下,真的可以,感谢。很奇怪,GearTrax我一开始也试过了,不行,可能是我试的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
需要把齿画出来吗?一般不需要把齿画出来,除非是做分析用。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一般是不用画出来,我们是需要做一个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