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生产一个304同步带轮

楼主(2025-06-04):
一个304材质的同步带轮,本来用MIM一体成型简单快捷,但客户要求用PM工艺去做,想看看有没有同行有思路,怎么去压?

我们这边出了两个方案,都可以做,不过还在等客户确认。

网友A:
PM法(粉末冶金法)能保证材料成分配比的正确性和均匀性但是模具的费用就比较高了,如果数量比较大还可以,不然成本太高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法(粉末冶金法)能保证材料成分配比的正确性和均匀性但是模具的费用就比较高了,如果数量比较大还可以, ...

五千个以上 PM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