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轨斜床身的大溜板导轨面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5-06-04):
下面的基准是滑块安装面,上面那个带角度的线轨安装面是怎么找平加工的?

网友:
龙门铣头摆个角度

网友:
工装摆正角度,龙门加工铣削后上导轨磨床。我说的是斜导轨和床身铸造一体式的;如果分体式加工中心和大水磨就可以搞定。

网友:
大型铣、专用磨

网友(点评):
这种还要专用磨床?

网友(点评):
导轨,起码也得5级吧,你说怎么做到精度?

网友:
普通立试加工中心,随便干

网友(点评):
普通的立加怎么做这种?

网友(点评):
什么叫可以,国内第一台水压机的工作台,就是手工搞的,这个我用手工,一样做出来,做出来很容易的,只是效率问题

网友:
现在简单了有龙门铣床

网友A:
这样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吗

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