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绘制相似特征

楼主(2025-06-04):
现在我有个孔,每个孔都是由直线+圆弧构成的,圆弧半径一样,问题是直线的尺寸不一样,导致我只能一个一个画很麻烦,请问有什么快捷的方法吗

网友:
如果你只会cad,那么就是co加快捷键的思路清晰点的TR,cad版本不得低于2020。如果你会GH。那就简单多了。

网友A:
带参照复制啊,说实话,没看到孔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参照复制啊,说实话,没看到孔在哪。

应该叫槽,这是一块板子厚度30mm没标出来,他底部就全是这种圆弧+直线的凹槽,我现在是有这个二维图,但是需要画三维图,就很麻烦,autocad里倒是好搞

网友:
现在我有个孔,每个孔都是由直线+圆弧构成的,怎么感觉矛盾,几个孔;你画的线是孔的母线吗

网友:
草图里面的复制,剪贴板打勾。